怎么做一个简单的-250V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26):
-250V直流稳压电源

这个有点难,这么高的电压,用芯片也稳不住啊!你先研究一下,考虑自己做个开关电源可能会成功

网友B:
分立稳压轻松搞定

晶体管可做到-2000V,电子管可做到几万V

楼主:
哪里有有关的资料啊

输出电流不需很大的,100mA就可以了,稳定度也不需太高,能稳在-250左右就可以了,关键元件要少

网友C:
单端反激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要求

用单端反激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要求。
sg3525一片、快恢一只、irf460一片、变压器、电感自绕,电阻电容若干。
结构简单,稳定性好,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