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oost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1-26):
给学生设计一个boost电路的实验。
为了分析输入输出和占空比的关系,电路没有反馈(这样也方便,哈哈)

利用555产生pwm信号来驱动IRF730。但是出现几个问题:
1、mos管DS波形如文档所示(不会上传图片),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
2、mos管两端电压在关断时有很大毛刺,是不是可以通过加缓冲电路解决,一般这种电路加在mos两端还是二极管两端?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6202553306.rar

网友A:
“给学生设计一个boost电路的实验”

??
为什么用555?非常不实用。

楼主:
清指教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采用3842之类的话,输出可以保持恒定,学生可能会不太理解。呵呵。
不知道这位大侠能不能提供一种更好的方案

网友B:
用SG3525,占空比可调,基本上一般的应用都能满足。

用SG3525,占空比可调,基本上一般的应用都能满足。

网友C:
负载

要带负载,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