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2种电容降压电路那种更可靠些?

楼主(2007-01-27):
图一中用桥式整流后面再用一稳压管稳压。图二去掉D1稳压管,将D4,D5两个二极管改为稳压管。这两个电路得到的效果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否第二种方案的可靠性更好些?

网友A:
第二个电路无稳压

第二个电路在无负载时,电压会逐渐上升,接近308V

楼主:
D4,D5就是稳压管吖

网友B:
楼上说得不对

D4D5用稳压管,输出就等于稳压管稳定电压,不会上升到那么高。

两个电路可靠性都很差,上电瞬间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可能非常大(与接通角有关),会使稳压管损坏。

网友C:
可靠性?

从电人的角度看,两个电路效果相当

网友D:
第一个比较好!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虾帮分析一下

网友E:
我个人认为

这电路就是容式降压电路
在LED灯具上用的很多
一般前面的电容由负载的电流来确定的,电阻放电用
一图加稳压管可以防开电源时瞬间波峰损坏负载原器件
这两种电路都不安全,用于小电流(200MA以内)
这是我个人看法,久不接触这电路

楼主:
当然220进线还串了电阻的。

不然很快稳压管就烧了。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是用第二种方法。而且他们还是做出口产品。都要通过认证,看起来应该第二种可靠些。

网友E:
不错

当然串电阻,如果不串老化一两天有可能烧负载

网友F(2012-08-21):
呵呵,请详细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