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总坏原因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选型不当或质量问题

网友B:
同意三楼

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C:
功率不够

负载太重

网友D:
AC-DC适配器空载电压不变,负载电压变低

我用金盈的电源适配器给光端机供电9V经常降到5V左右,光端机不能正常工作,但空载的时候电压正常.

网友E:
占空比太小

占空比很小的情况下,电流有效值是平均值(直流值)的好几倍。这一点许多人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设计时自以为电流密度已留有足够的余量了,但实际上还远远不够。这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常烧毁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F:
电源电压偏高,比如长期超过240v

网友G:
检查

检查以下几点
1,原边电压,是否过高?
2,次级电压高低,电流是否过负荷?允许负荷大小要以线圈导线粗细为准。心里要有数。尤其有的变压器铁心磁密选择过高,空载时温升就很高。

网友H:
有些场合也要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