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电池的容量是否满足所选方案的耗电需求?

楼主(2007-02-01):
例如,整个设计方案中有两个主要IC,现在知道元件1IC1的最大工作电流为I1,元件2IC2的最大工作电流为I2,采用该方案的产品要连续工作30分钟。现在电池的容量是3.6V/1200mAh,请问如何大致评估该电池容量是否满足设计需要?本人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请做过的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假如这两个元件IC1和IC2的工作电压都是3.3V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电池放电曲线

楼主:
to davidli88,

不知我的做法是否正确,先计算方案的功耗=(3.3I1+3.3I2)x(30/60);再计算电池的能量,但电池的能量如何计算?如何看电池的放电曲线?请davidli88指导,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考虑电压的关系

主要看电池放电曲线上,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电压点上,电池能辞放多少电量(单位:mAH),除以电路时平均工作电流即可得出有效工作时间。
另外就是看电池的放电电流,能否达到电路要求。

楼主:
“除以电路时平均工作电流即可得出有效工作时间。”

你说的电路平均工作电流是指我上面说的(I1+I2)吧?有效工作时间单位应该是小时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