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V交流经桥堆整流、电容滤波后输出39V?

楼主(2007-02-01):
如题,能达到39V吗?

网友A:
根据负载和滤波电容大小,会有差异,小负载可以达到

网友B:
re:

这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C(2007-03-23):
在工程上认为不可行

网友D:
但是在器件选型时必须的这样算,而且还得考虑电源的浮动

网友E(2009-12-01):
如果 没接负载 或负载 电阻较大时
经滤波后的输出电压 约为经整流后
电压的1.41倍 即根号2倍的关系
所以这是可以滴

网友F:
在理论上可以,但实际还得考虑滤波电路、负载及内阻等因素,电压会偏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