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怪现象!!!

楼主(2007-02-06):
我做了2次高频变压器,第二次只是把初级的线径由0.20改成0.23
次级的由0.45*2改成0.40*2,然后把反馈绕组由里边拿到了最外边,结果改了之后却不能带载,之前的老化了1天都很正常的。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绕组绕反的原因、 我把绕组次序反复颠倒了好多次,都不正常。无语了。。

网友A:
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是原边吸收回路出现故障

楼主:
但是

但是我换了以前打样的变压器就不会有问题。可以正常的工作。。

网友B:
漏磁

是不是漏磁啊。
因为反馈绕到了外面。而磁心封闭性或者导磁性不好,部分磁场没有经过反馈线圈。一带负载电路就停振。
或者是本来反馈深度设计就不太高。受元件离散性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