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说说开关电源不能空载的原理

楼主(2007-02-06):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的原因!

可以看看变压器设计部分的资料...
还有影响效率....
其实我也想知道什么叫不能空载,我的开关电源空载时也没什么影响啊?
用示波器和精密数字表观察输出电压和脉宽输出都挺正常的

网友B:
从原理上说

开关电源稳压,是在一个周期的部分时间内由功率开关向滤波电路提供能量,这些能量在整个周期时间内释放给负载,靠“部分时间”占整个周期的多少来调整输出。
如果空载,那么滤波电路不向负载释放能量,功率开关提供给滤波电路的能量即使很小,也会使输出无法调整,也就是通常说的“稳不住”,输出达到最大。对单端反激电路,还会使功率开关管损坏。
一般开关电源内部有输出过压保护电路,输出电压“稳不住”时使开关电源停止工作,或用一个固定的电阻接在输出端,使得外部不接负载时开关电源仍有一点负载,这个电阻一般称“死负载”。

网友C:
看变压器的漏磁和开关最小脉宽

一般器件最小脉宽没有问题,但开关速度慢的器件就不好说了。一旦占空比有了低限,那输出空载就实现不了,一般用假负载来对付。
变压器漏磁,规模厂家一般可以保证,但隔离要求高时就未必了。这时只有通过副边脉宽控制来实现。当然,假负载也是可以对付的。

网友D:
不是所有开关电源都不能空载

开关电源设计上分单激式和半桥,全桥式只有单激式才不能空载。

网友E:
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是稳压的

  朋友:
    开关电源有好多种,你那是要代负载才稳压的,这跟设计,反馈都有关系的.只有恒流或恒压输出的可以不带负载,如有问题谢谢指正

网友F:
设计好的开关电源是可以空载的

网友G:
只要占空比能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