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LM2576,使用mos管开关的电源有哪些啊?

楼主(2007-02-08):
听说lm2576正品不多,而且用三极管,
请推荐易购的使用mos的电源

网友A:
lm2576

lm2576就是用双极晶体管的。
用MOS的是LM2676。贼贵

网友B:
使用MOS的降压IC

ACT4060
ACT4065
ACT4070
2A-3A SOP-8
内置MOS开关管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ACT4070.asp

网友C:
AOZ1014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不大于16V
可以用AOZ1013(3A)或AOZ1014(4A与5A)
其中AOZ1014特性:
   4.5~16V宽电压输入范围
   32 mΩ内建PFET
   转换效率达95%
   内部软启动
   输出电压最低 可至0.8V
   5A持续输出电流
   500kHz PWM(脉宽调制)
   循环电流控制
   脉冲电流保护
   过热保护
   更小封装可选: DFN-8和SO-8(4A)
   13424178575 邱
   shenzhen171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