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楼主(2007-02-26):
(无正文)

网友A:
在负载电阻非常小的情况下,可以这么近似计算。

实际上,容抗是有相移的,跟纯阻性负载连接时,计算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B:
???

容抗应该是16K吧!一般整流后未经稳压的直流电压一般会高于30伏,并且会随负载电流的变化发生很大的波动,这是因为此类电源内阻很大的缘故所致
所以一般都要加稳压管,滤波电容和分压电阻.

网友C:
还算这个啊?

用耐压高点的总没错吧

楼主:
多谢各位

如果我不加稳压管,负载是阻性,假设经电容降压后的限流是50mA,电源电压是220V,我的负载是100K电阻。那么此时负载上的电压??电流??

网友D: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明白这个电路如何工作

“假设经电容降压后的限流是50mA,电源电压是220V”
这两句话不能同时成立,或者说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存在。如果前一个条件成立,那就意味着电流与元器件数值无关,与电源电压也无关,总是50mA。如果后一个条件成立,那电流就不一定是50mA,电流与元器件数值有关。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电阻是100K,那么加在负载上的电压就约等于220V(如果不用稳压管稳压的话)
电流是:2.2MA,而不是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