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5V转3.3V的1.5A左右的LDO

楼主(2007-03-05):
非常感谢!工作电流比较大,正常情况下为0.75A,因为我的板子上已经有三个DC-DC所以不想再用DC-DC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108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耗散功率1.3W,会发热的哦

楼主:
只好加大散热片咯

还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除了换用DC-DC

网友C:
1117不可以吗?

1117不可以吗?

网友D:
AOZ1011

电流大的还是用dc-dc
我有AOZ1011内置P-mosfe和肖特基二极管
不需自举电容,有软启动
效率高电路简单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E:

楼主:
  你能不能把你所做的要求告诉我一下,也许我能帮你优化电路,少用一些DC/DC的模块!

楼主:
6楼7楼可否留下MSN?

6楼7楼可否留下MSN?

网友F:
re

www.bcdsemi.com
az108x

网友G:
TPS75733

3A的管子,会发热,需要加散热器.

网友E:
harlin

我的MSN是:junlu_0927@hotmail.com
邮箱地址:lfj_0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