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5V的问题?

楼主(2007-03-05):
我用SMS1117-5.0V的IC由12V转5V给一驱动电机的IC供电,1117的最大输出电流为400MA,平时电机不工作时输出电流为200MA左右,但1117烫得厉害,我查资料说1117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800MA,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1117没这么烫?

楼主:
是不是LDO的供电IC本身就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A:
12V供电太大

管子的压降(12-5=7V)太大,如果电流达到400MA,功耗就会达到7*0.4=2.8W,如果这样做你需要加很大的散热器,才能保证其可靠的散热.你的设计思路错误.

网友B:
???

不要求效率可用7805
要求效率可用AOZ1011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C:
ACT4060

ACT4060也不错

网友D:
1117,1084

怎么这么老东西现在还这么受欢迎?

网友E:
很多人对LDO有误解

以为LDO是低压差电源,就可以降低发热。其实LDO是“可以在低压差下工作”,不是“可以降低压差”。LDO仍然是线性稳压器。12V电源转成5V,用LDO与用7805的发热程度是一样的。
建议用开关型稳压芯片,例如LM2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