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式,只能近似计算

楼主(2007-03-06):
那位能帮我写出理**式,左边输入24v,变压器中心抽头

谢谢大家

网友A:
自激推挽式开关电源

网友B:

忽略两个功率管压降、整流管压降、变压器绕组压降、变压器漏感……
输出为24V乘变压器变比。
整流输出好像没有滤波电感,这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