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2V---3.3V 1A的方案,给单片机系统供电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楼主:
我觉得用DC-DC比较好吧,如果LDO的压差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用DC/DC好

 相关链接:http://www.ic51.com.cn

网友B:
hao

DC/DC很不错

楼主:
mc34063外围电路比较复杂,好像也比较难调

不知道LM2596多少银子

网友C:
AOZ1011

那用说当然用DC-DC拉
楼上说AOZ1011就不错
内置p-mosfet和肖特基二极管
有软启动,电路简单,效率高

楼主:
楼上在什么地方

网友D:
高性价比的DC-DC转换方案

我司有高性比的DC-DC转换方案,并可提供相应的技術支持。0755-26151555,bengo@tom.com,林‘R

网友E:
线性电源肯定不能用,那样功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