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应急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7-03-13):
我的输入端是一颗1.5V的5号电池,用一颗升压IC升压之后,电压是5.9,电流是350MA左右,为什么给手机充电充不进去.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的5号电池什么牌子,这么厉害?

楼主:

是一般的5号电池啊,我用升压IC升了压,用MOS管扩流

网友B:
请教电池的品牌

5.9V,350mA,2.065W。按效率95%计算,1.5V电池输出电流要1.449A。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