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C,+5V到-5V的转换(500mA输出),要求没有大电感?谢谢!

楼主(2007-03-19):
因项目需要负电源!
求IC,+5V到-5V的转换(500mA输出),要求没有大电感?谢谢!

网友A:
KAO,无理要求

网友B:
555组成的单电源变双电源电路可以吗?

555组成的单电源变双电源电路可以吗?

网友C:
行,用几个法拉级的电容泵过去吧

网友D:
用那种+ - 5伏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用7905应该可以实现的 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E:
法拉级的电容要多大

去看下max的芯片吧,好像看过有这种,不过不敢保证没有大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