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用6.3V的钽电容可靠吗?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楼主:
铝电解电容我一般用10V的,是不是也可以用6.3V的呢?

网友A:
至少2倍额定电压以上

建议用16V的

网友B:
钽电容的耐压还是高点好,建议3倍。

网友C:
鉴于以上情况

JS们把钽电容耐压标高1档,6.3V-&gt10V,10V-&gt16V……这钱真好赚!

楼主:
10V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用了好几百K没有出现过问题,16V肯定多

就是不知道6.3V可否可靠.虽然从一开始接触电容资料,就都是要求2倍以上,但试验室状态下,10V电容用在10V场合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对批量电容测试过几周高温实验没有出现问题.那实际工作环境中,我认为1.5倍应该比较可靠了,不知道大家看法如何? 如果能适当降低耐压值,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大家是不是值得尝试一下呢?

楼主:
我见过很多设备的电容耐压值仅仅1.2倍的,工作多年也没有过

网友D:
建议用40%的余量的特别是钽电

网友E:
钽电耐压还是高些好,另外和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F:
如果是产品,不是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