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基础知识

楼主(2007-03-20):
请教各位高手:电源有哪些技术要求和安规。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开关电源有哪些技术要求和安规:

网友A:
sf

ziji kan
我夜是

网友B:
开关电源本来就是一门大的学科,这个不好具体讲!

网友C(2007-06-14):
真是一门大学问

网友D:
安规

安规器件选择
安规距离:设计保证,而且要根据具体电压实测
耐压测试(湿热存储之后)
温升测试
过载试验:设计保证(过温保护)
单点故障试验:

网友E:
也想知道

网友F:
这样子

除了安规与EMI以外,还有电源的效率,输出电压,电流,静态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