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3845内部的pwm

楼主(2007-03-26):
如下图,Q1为增强型N沟道MOSFET。振荡器输出脉冲到后面的或非门,当脉冲为高电平时6脚输出低电平,Q1截止,当脉冲为低电平时(若Rs电流不过流,电源不欠压)6脚输出高电平,Q1导通。
资料上3842和3845的占空比分别为 0-100%,0-50%。
对于3842,正常使用时(若Rs电流不过流,电源不欠压)若占空比达到100%,Q1则一直关闭,变压器输出功率=0。而对于3845来说,最大为50%,则说明有一个最小输出功率,最小输出功率不为0?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我明白了,只要看懂DATASHEET上的时序图就OK

上面我完全理解错误

网友A:
可喜可贺

你找到了学习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网友B(2008-08-15):
请教

没看懂,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