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变压器,我怎么知道它们的匝数比?

楼主(2007-03-26):
弄到一个高频逆变变压器,我怎么知道它们的匝数比?万用表测内阻吗?还有高频变压器怎么用,送一个5v(dc)进去,怎么没输出的啊,变压器在“吱吱”的叫

网友A:
穿1根电线进去,

绕线圈1圈或数圈,量电压比

网友B:
变压器用DC电压测匝比,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C:
竟然有这样做的

“送一个5v(dc)进去,怎么没输出的啊”

当然没有。不冒烟算你走运。

楼主:
谢谢.呵呵

看来我是不动脑子的,电生磁,磁生电,必须是AC才行哦
但是我没明白droum 的意思???

网友A:
我弄错了.

其实楼主要的只是匝数比,不需要知道具体匝数,因此只要用交流电压量电压比,不需要穿电线的.

网友D:
一般来说,变压器的匝比要能反应匝数

早期的收音机原理图上,电源变压器标有4400:198等,音频变压器也是如此。

网友E:

电压比=匝数比

网友F:
电压比=匝数比

电压比=匝数比,这我知道呀,但是为什么我加了工频的5v电上去也会冒烟呢
要是我定做高频变压器,不知道该怎么个定做法或者我该提供哪些参数呢,一次玩高频变压器,望高手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C:
高频变压器上施加低频交流

所加电压必须按频率之比调整。高频变压器使用频率高,可以施加比较大的电压。楼主用的大概是50Hz交流,只能施加高频变压器工作频率上电压的大概千分之一。

如果楼主的数字万用表可以测电感量(或者有电感电容表更好),测量各绕组电感量。匝数比等于电感量平方比。注意所有绕组必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