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在开发时变压器和电感都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2007-04-02):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做开关电源时,用到的变压器是计算好参数后直接找厂里定做呢?还是自己手工先做几个,测试后再找人定做。或者是别的途径?厂里定做好像一次就要上千才行,对有些个项目,数量很少的好像很难做。如果自己手工做,磁芯的数据一般那里去搞。

网友A:
回楼主

到电子市场买磁心和骨架,绕变压器的厂家也可以提供,但未必有数据。

网友A:
实验时,我一般是自己做

现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计算还是不够准确,不能一次就成功,需要调整。
不过现在大城市里都有变压器厂,即使友两个,也可以给你加工。完全可以交厂家做,实验后再修改,修改后再加工音两个……

楼主:

那楼上DX,一般实验时自己做的变压器或电感的磁芯那里找的?电子市场里的卖的人会提供数据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