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北京的反激电源高手?交个朋友,我请客吃大餐!

楼主(2007-01-05):
偶难得做一次电源没有经验,现在遇到关于那个示波器短路还有波形的问题,现在时间紧迫,北京哪位大侠明后天有时间过来帮忙看一下,打车费报销,请吃大餐,交个朋友吧!嘿嘿!

网友A:
作电源说电源,怎么纠缠示波器的事啊,

示波器没有问题的

楼主:
楼上看看那个帖子就知道啦

 反激电源,频率260KHz,我把示波器表笔短路,然后在放在电源输出的地上,结果居然有波形!Vp-p居然高达1V!
出现情况是开关管导通时一个振荡,峰峰值1V,开关管关闭时又一个振荡,峰峰值0.76V!
把短路后的表笔放在输入电压的负极上也有波形,峰峰值分别为:0.23和0.12V。
既然示波器表笔都短路了,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大的波形呢?

网友B:
表笔短接形成接收环

网友C:
变压器不可能漏感为0,环路面积也不可能为0,当然就会有波

楼主:
但是测量纹波时候发现波形一样,也是1V的峰值

 难道说我得电源输出纹波真的高达1V啊!唉!要是能正常测量纹波也就无所谓了啊

网友D:
测量开关电源Vp-p的时候

不能象平时那样使用示波器的表笔.
应该拿掉地线,去掉表笔的挂钩,从包着表笔的头地线用导线焊接出一根小导线来当地线,然后在这段地线和表笔头之间再并联一个pF级别的电容.

如果用普通的地线,环路面积太大了.吸收很多干扰信号.

楼主:
多谢楼上,明天去加班测一下试试!

 260KHZ接多大的电容合适?220pF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