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36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1-06):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618255714.jpg如上图的电路 我想得到2.5V的电压基准源,可是按上图的接法输出的是约2.9v的电压,并且当改变电阻值时,输出电压也会改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器件性能失效了?换个试试看嘛

楼主:
已经换过了 结果一样

网友B:
136=336?

网友C:
LM336有三条腿

少接了一条。

楼主:
还有一条adj腿悬空 对输出有影响吗?

还有一条adj腿悬空 对输出有影响吗?上图是LM136/LM336技术资料的示例,并没有要求接adj脚啊,我的理解是adj脚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不接的话输出就是2.5v,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错误

网友C:
当然错误

该脚接到2.5k电阻下端,与336相联处。
336是并联稳压芯片,由内部反馈电路保证ADJ引脚总是2.5V。当ADJ脚与336负端相联时该芯片仍正常工作,负端输出2.5V。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按7楼的接法,把adj脚接到电阻下端,输出电压变为0.76V

网友D:
应该是器件坏了。

楼主:
我换过两个了 情况大体相同

楼主:
疑问

已经试过3个 每个的情况都差不多(输出都差不多)如果坏了 他们的特性不可能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