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30的自举

楼主(2007-01-07):
请问大家,我现在调试IR2130做驱动,我想输出高臂端,可是死活不行那,谁能讲讲怎么回事吗,现在的现象是,我输出PWM,可是在HO,VSS之上的波形,是一样的,没有电压差,就是说IGBT没有输出,怎么搞的,NND,郁闷.

网友A:
IGBT一定接上去才有输出

IGBT一定接上去才有输出
如果低臂端不接,电容就不能充电!

楼主:
re:sixpower

re:sixpower 谢谢你的回答
现在是这样,我已经接上去了,我现在给一个高臂端和另一个低臂端 通过 负载连起来了,现在低臂端是输出了,因此也导致高臂端出现了PWM,但是这个波形是由于低臂端引起的,高臂端其实并没有打开,我给高臂端的电平其实还是低电平,希望你给我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