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郁闷之极!看样子干扰太大!输入电压低时单片机打嗝

楼主(2007-01-08):
输入24V时候可以正常工作,输入15V时单片机打嗝,工作不到两秒就复位,如此循环!我觉得是因为输入15V的瞬间电流大,所以开关电源的干扰加大,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输入纹波大了

如果纹波比较大的话,打嗝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加强滤波和屏蔽应该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万一还不行对地线进行处理

楼主:
解决了,是初次线圈没加电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