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EI35的磁芯和IRF640功率能达到要求么?

楼主(2007-01-08):
采用uc3845 EI35的磁芯+IRF640(200V 16A),做12v-24v直流输入 输出3路 每路5V 3~4A,要求隔离 不知道功率上面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要做成正激才能满足?

楼主:
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

只要满载电压不小于5v就行,当然小负载的时候电压也不能高于7v,因为后面还要挂接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A:
顶一下

采用正激的话,稳压精度会高些,反激的也可以.IRF640要两只并联才行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还好我有两个IRF640,驱动部分不用改吧?

楼主:
可否使用IGBT

我手上有现成的1500V 35A的IGBT能直接代用么?

网友B:
图有错

反馈点接错了

楼主:
谢谢提醒

我把引脚的标示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