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UC3842做开关电源的。

楼主(2007-01-14):
求助.那位大峡用过UC3842 做过开关电源。请帮帮小弟.我做了一个电源就是没有输出。UC3842 的7脚电压总是到14V后就掉下来了。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呀?应该是由于启动后3844的电源没能正常建立。

网友B:
_____

去藕电容电压,容值加大看看

网友C:

是不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

感觉可以这样哦....
先把检测电路那个断开看看,如此般的去简化问题.....找到电压升到14V就降下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