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简单,但很值得思考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01-15):
最近在用一个AC-POWER  Adapter,说白了就是变压器,产品型号上标的是230VAC input, 9VAC/1A output, 请问一下该adapter在115VAC input的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原来的1/4或同原来的相等?为是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用可编程电子负载测一个直流电源适配器,负载不同电压也不同,他们跟我讲说改变电路接入负载,电源适配器变压器会自己作出调整,改变自己的输出,内阻也会相应变化。那是不是直流电源的内阻就是无法确定的了?一直在变的话那电压电流标称值怎么确定?

网友B:
0.5

能够输出功率是原功率的1/2.因次级导线载流量不变,输出电流和原一样,但电压下降到1/2.

楼主:
多谢adibe,继续等

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并不是这样,发现功率只能提供原来的1/4了。

网友C:
在定负载阻抗时为原来的1/4

在定温升条件下,可输出功率约为原来的1/2。

楼主:
能再解释一下吗,龙大哥

在定温升的条件下,可以输出原来的1/2,实在不懂,难道负载一定,变压器提供不了那么大的功率的原因是由于变压器温度上升,实在费解

网友D:
变压器初级电压为原来的一半,次级电压也是原来的一半

所以要输出与原来一样大的电流,负载应该是原来的一半。此时输出功率是原来的一半。如果负载不变,负载上的功率是原来的1/4。
如果条件是定温升,变压器传递的功率可以比原来的一半还大一些。因为初级电压降低后,铁损变得很小,所以定温升条件下,铜损可以比原来大一些,也就是电流可以比原来大一些。

网友D:
这个问题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思考的

初中三年级就应该讲过。

网友E:
maychang讲得有道理

通常铁损比铜损大得多,工作中的变压器,铁芯温升比线包温升大得多。用手摸都能感觉出来。

楼主:
可能我的描述不够清楚,使maychang的回答有出入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系统,使用input 230VAC, output 9VAC/1A的Adapter, 整流后给DC-DC芯片提供直流输入电压,在230VAC输入的条件下,我测试了我的系统,系统能够正常工作,消耗3W的功率,可是当输入电压变到115VAC的时候,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申明一下,我用自耦变压器调到4.0VAC给我的系统直接供电,我的系统还能够正常工作),由于我的系统需要3W的功率,我怀疑当AC Adapter 的输入电压降低一半后,该Adapter所能提供的功率也降低到了原来的1/4,即只能提供2.25W的功率,而我的系统需要消耗3W的功率,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我提到的是变压器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而不是负载会消耗多少功率的问题。我最初也觉得变压器所能提供的功率是由铁心的决定,铁心定了,最大功率也就定了,可是我的测试结果怎么完全不是这样?希望有知道的讲一下理由,谢谢。

网友C:
DC-DC电路对于变压器是个“恒功率”负载

当输入电压降低一倍时,输入电流增加一倍;
此时的变压器相当于内阻不变、电动势减半的一个等效电源;
它在恒功率负载条件下,内阻降压加倍,可输出的最大功率低于终端负载需要功率;
稳压电路就不能输出规定电压,“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了。
(以上暂未考虑系统消耗)

网友F:
先要保证电源的工作条件满足!

   否则,输出当然不能满足负载的要求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了

多谢各位大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