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关电源怎么检验呀

楼主(2007-02-08):
小型开关电源,检验除电压电流以外,还有什么的方法检测,老化怎么做

网友A:
就让他带载运行

网友B:
回答

你的小型开关电源指的是多大功率的?
首先你的是什么类型的是自激式的还是他激式的,若是自激的首先看开关管以前的整流电路有无正常电压,然后看开关管以后的电路部分。
  若是他激式的功率可以做的大,先检查住电路。然后看控制门极驱动电路。
若有问题可以同油箱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