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输入与输出怎样隔离

楼主(2007-02-13):
稳压电源24V变5V,怎么把地分开.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为什么要分开?

网友B:
这个不难吧

隔离变压器+光耦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亲切

用变压器当然可以了,可是不用变压器怎么能实现呢

网友C:
呵呵

隔离无非是电磁隔离,再就是光电隔离,除此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