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提供一只IGBT型号,要求如下。

楼主(2007-02-27):
(无正文)

楼主:
还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用IGBT太浪费了

用IGBT太浪费了,igbt的费用很高,你要求的频率不高,可以考虑用其他开关器件。如果非用igbt的话可用单只600A的igbt或者1只2单元300Aigbt模块并联使用,

楼主:
谢谢,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小弟目前是用几只大电流的继电器并联使用的,在实际中发现继电器容易发生触点粘接。维修十分不便,就想改用其它的方案。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