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典型应用电路在工作中有噪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3-02):
MC34063典型应用电路在工作中有噪音是怎么回事
我用mc34063做了一个35v变9v/4A的dc-dc输出电压稳定度还可以,就是工作时始终有噪音,即无论轻载还是重载都有噪音,负载越重噪音越大,用示波器看到其工作频率并不是设计时的频率,波形很乱,估计是出现了跳周期,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mc34063的工作频率怎么不是固定的

按其计算公式上看来和导通时间有关系,并不太明白。

网友B:
34063的频率应该是固定的吧

工作频率是由外部的那个振荡电容决定的,
你测试不稳定,是否是因为过载?因为过载时,34063会加快放电速度,从而改变占空比。

网友A:
谢谢

我是用34063搭的降压扩流电路,工作时扩流管的温升较高,用示波器观测器开关工作频率随电感的值不同而不同,ct是同一个数值。其电路中没有那个检流电阻。

网友C:
调整一下电感的参数

网友A:
谢谢!

我把电感调小以后,开关波形还可以,可外接的扩流开关三极管的温升还是比较高更换大电流的管子也无济于事,挺头大的,难道是这种电路就是这个缺点么,损耗大,效率不高。扩流开关三极管的温度相当高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用mos管来做扩流管?主要是要很好的驱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