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寻9-24V转5V的LDO稳压器件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

电流小于五六百毫安的可用7805
电流大用LDO发热太大,可用DC-DC
AIC1563(1.5A) AIC1594(2A)  AIC1596(3A)
如电压低于16V,可用AOZ1011(1.5A)  AOZ1010(2A) AOZ1014(4A)
13424178575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B:
都9V了还有LDO做什么?普通线性稳压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这么大的压差,还用LDO就没有意义了,最好用DC-DC降压吧

网友D:
和电流有关系,小电流7805就行,电流大的才DC-DC

如需求国产的DC-DC欢迎联系

网友E: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你的压差那么大,不提LDO还好找,提了LDO还不好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