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DC/DC CONVERTER芯片

楼主(2007-03-08):
要求:输入:3。6V LI-ION电池(电压范围:3V~4.2V)
     输出:3。3V

最好是MAXIM或LT的产品,谢谢。

楼主:
老兄,记错了吧

好像没有这种型号亚:)

补充:最大输出电流在200MA左右;
谢谢

网友A:
AATI解决方案

LZ,我觉得方案可靠就行,不一定就一定要用MAX 或TI,除非有客户特殊指定。

看你是要用LDO还要DC/DC 解决方案。

提供一个mail给你参考一下方案。
我的mail:velax_wu@sohu.com

网友B:
用LDO就可以了嘛,便宜

 相关链接:http://www.ic51.com.cn

网友C:
MPS

MPS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