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3-09):
整机用一开关电源供电,电源本身没问题,但后级有一部分是用于电机驱动,当电机工作时会对整机电源造成很大干扰,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将之隔离

网友A:
将电机.变压器隔离

将电机.变压器隔离:
    使用铜片将电机.变压器隔离起来,通讯的信号线用防波套套起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