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这个电路的TL431为什么老是损坏

楼主(2007-03-09):
我是做电源的新手,按下面这个电路图做的电路板,TL431老是损坏,损坏后现象是输出一个低电压或高电压,不能再调整。特别是在调整可调电阻改变输出电压时,损坏的机会较大。请教各位高手了,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8脚串接一电阻呢

网友:

1.把431的取样电阻加大,不然电流太大了,控制在250ma左右就差不多了.
2.在你的图上标的1和8的这两个点上加一个104试试.

网友A:
不坏才怪!

8050的BC结回路,看到了吗???

网友B:
xwj说得对

调节输出电压使之下降时,TL431趋于低阻导通,BUK455趋于截止。此时,右侧1000uF电容上的储存电压经过0.1欧电阻和8050BC结流入TL431的A-K,产生大电流,烧坏TL431。
可在图中A点与8050的C极间串入一个二极管,方向是从左向右。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个1N4007构成的倍压整流输出电压过高,也对TL431有危险。

网友:
8050的BC结回路,看到了吗

我觉得不是,那只是一个过流保护.你有没有算一下,他一个对地的电阻才1K,加上一10K和一个可调的10K一共才21K.把18V跟21K的电阻的比值就有860ma了,我认为是这个电流太大引起的.

网友C:
在8050的c脚接入一个二极管

网友A:
02659 太有才了,你以为是18KV啊?

网友D:
是的,B-> C 大电流 烧坏

网友E:
一点想法;请大家指正

1、TL431的反馈时延太大,造成TL431出现低频振荡。
2、前面的倍压整流最高电压=18 * 1.414 * 2= 51V,TL431最高耐压只有36V;如果TL431不出现低频振荡,TL431最高电压 = Vout + Vgs 。

网友:
重新看了一下,XWJ说得也对,是觉得8050在这里好像没多大意义

还有把倍压电路去掉,直接加一个6到10K的偏置电阻就行了

网友F:

8050有什么用,

网友G:
问一下

8050是不是在限流?

网友H:
只给一种解决思路

1、BC结说法,可去掉8050再工作老化,看损坏几率是否有减小?Y--有关;
2、用示波器接入431的AK之间,观察调整过程中是否有Vak过压问题,<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