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5V供电电源出现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7-03-10):
下图是我设计的系统5V供电电源,5V电源通过外部POWER提供或者电池经过AS1117-5V稳压。其中,DVDD提供系统数字电源,AVDD提供模拟部分用。通电之后发现如下问题:1.测得VOUT=DVDD=4.95V,而AVDD=2.1V,希望DVDD和AVDD的值相差不大于0.3V,现在AVDD远远小于系统供电;2.增大R15的值,DVDD值增大,AVDD也减小。R15=1K时,DVDD=4.98V,AVDD=0.7V。不知道,为什么AVDD的值就是不能达到理想值呢,而且偏差这么大,请各位达人帮帮忙,先谢过!

网友A:
R15捣的鬼

电流流过R15产生电压降,当然AVDD(好像模拟电源没这么叫的)就降低了。这个R15也没什么用处,画蛇添足。

楼主:
这个R15作为限流

我把R15放这儿原来主要考虑限流,去了R15之后,还是不正常。DVDD变小,在4.0V左右,而AVDD为2V左右。照这样看,R15对这个是有影响,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你要稳压,用电阻限的哪门子流

要限流,是要使用器件或者合适的线路的。你在一个有电流负载的电路上串入一个电阻,电阻上肯定要产生电压降,而且还要随着负载电流大小变化,这样的电路还有什么稳压作用?

接入两路电源的方法也不对。这种接法,外接的POWER要和稳压芯片互相干扰的,甚至会损坏稳压芯片。

去掉POWER,再将R15短接,看看你的输出电压还稳定不(前提是你的稳压芯片还是好的)。这些是基本的电路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B:
你这电压是怎磨测的?

你在测量这两处电压时是不是没有断开后面的负载电路?断开的话这两个电压因该一样的.这说明你设计的电源,限流电阻过大或者AVDD后面所带负载太大,以至在R15上压降太大.拿去R15后DVDD变成4V,就更说明AVDD后面所带负载太大,电源电流太小.

网友C:
这就是数字+模拟 的系统的 供电?

TMD 也太简单了.
怪不得现在做POWER的这么不值钱.
哎.......

网友:
电源本身电流不够

网友D:
你使用Power电源,断开电池

电流会灌入稳压器

楼主:
刚进行一些测试

谢谢各位能给于热心解答。AA_55你提到的想法很好,我把R15改成0欧姆,直接短接了,测得的DVDD和AVDD还是有差异,DVDD=2.3V,AVDD测得是1.8V。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差异,因为AVDD和DVDD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等电位的吧。dai_weis,谢谢你提这个问题,下个版本我一定注意改过来。这两天我又进行了以下测试:
1.断开R15,测AVDD-AGND之间电阻 RA=1.7k欧姆
           测DVDD-GND之间电阻  RD=436欧姆
           接入万用表,测得流向模拟部分电流 IA=400mA
           数字部分电源 DVDD=4.98V
2.断开R11和R15,测得流向数字电路部分电流 ID=39mA
3.断开R11,短路R15,测得AS1117输出总电流 I=450mA

通过以上测试,是不是能说明电路模拟部分的负载过大?输出总电流450mA应该小于AS1117最大输出电流吧,这是因为负载太大造成过热限流?但是我用手摸AS1117感觉温度不大。

网友E:
带载,量AS1117输入端电压!

楼主:
带负载输入端电压

带负载情况下,AS1117的输入端电压是3.24V,我给AS1117输入的电源是9V左右,是因为我提供的电源负载能力不够吗?

楼主:
再说明点情况

电路图上面的BAT原来考虑是用干电池,结果用干电池发现不能正常供电,当时就是考虑干电池带负载能力太弱,重新买了个直流电源,是9V/500mA,现在的情况和原来差不多了。系统的负载能力,我应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F:
关于这个问题

  1.R15建议取消.

  2.首先你断开负载来测量DVDD和AVDD是不是相等,

  3.如果相等,然后在带载测量,如果带载测量电压不相等,那就把AS1117输出端断开(用外部5V来直接供电)来测量AVDD和DVDD,如果相等,可能是电池内阻过大,应该更换电池了.

  4.最好确认你要的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你的负载电流过大的话,AS1117带载后电压是会低很多的.

网友G:
楼主这个水平……前途不乐观

要百倍努力。

就目前表现看,基本功没达标。对电路设计缺乏总体概念。

如果电路原设计就是电池供电,而现在电池接上却不能正常工作,应重点检查电路连接,核算电路能耗。
先检查这负载耗电的实际数字,然后对比各电路的设计参数,看哪里出问题。

这个事件恐怕不是偶然的。建议帖出全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