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用啥芯片?麻烦哪位大侠了

楼主(2007-03-16):
我的毕业设计要用其给单片机供电
24V转5V用啥芯片?麻烦哪位大侠了

网友A:
用一个小电阻加5.1V稳压管就可以了

用一个小电阻加5.1V稳压管就可以了

楼主:
供电模块

我要24V转5V的供电模块啊!

网友B:
简单

2576或2596啊1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

网友C(2010-07-06):
我要24V转5V的供电模块啊!
引用 楼主:

供电模块,个人感觉7805就不错;需要大电流的话,34063还不错。

网友D:
电路应该可以
不过电感电容二极管应该用什么参数什么型号什么封装的呢

网友E:
电流小用7805就好了,电流大就用D-D芯片,34063、2576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