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供电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比你的输出峰值大2-3V

楼主:
谢谢你

maychang:你说的好像是真的哦,我用正负12V供电,那么是不是输出就是比12V低2--3V,反正我接好电路后,两路5V,5V输出是10V比12V底2V,两路5V,0V输出是0V,也是对的,我两路为5V,12V就不对了,输出只有11V,可能也就是说5+12=17不是低于供电12V的范围内,所以就不对了,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