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为30V以上,输出5V的低功耗稳压IC

楼主(2007-03-18):
   最近在搞一个电源,给IC供电的,但输入电压太高,达30V以上,不知道有没有单颗这样的稳压IC不?因为静态功耗要小(几十微安),所以请各位推荐一下,急用,谢谢了!!!!

楼主:
没理解我的意思

2576功率太大了,我只是用来给CPU提供电源的,主要是空载时功耗要求低,

网友A:
微安级只能用线性稳压吧?不过工作时效率又太低

  难啊

网友B:
LTC1540 0.3uA

网友B:
LTC1540电源正极输入端串联一支20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