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S73HD301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TPS73HD301是双输出电源芯片,其中一路可调,一路是固定输出3.3V。本人遇到的问题如下:
  在不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固定输出端的电压一直是5V(正常应该是3.3V)。
  接一个10几欧的电阻负载(使输出电流500mA左右)后,输出电压变为4.8V左右,由于该芯片的输出电流在750mA以内,故不能继续降低负载阻值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请问各位大侠,这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A(2011-07-15):
怎么解决的,我也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