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这个,麻烦顶一下

楼主(2007-03-22):
三个容量为70mA/h的钮扣电池,带10K的负载,静耗为0.2mA,就是不用的情况下,要放多长时间的电才能把电放完

网友A:
三个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呢?

网友B:
先用“电压/电阻”算出放电电流

先用“电压/电阻”算出放电电流,然后用三个电池的总容量/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