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如何能产生一个400伏带载能力好的直流电压?

楼主(2007-03-22):
我用倍压电路做了一个400伏的直流电源,可带上RC串联负载后电源电压值就陡降,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改变电路还是改变参数好呢/

网友A:
直接用市电倍压整流

网友B:
用TOP系列做个Buck-Boost电路即可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说得不明白

要输出电压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负载调整率要求多少?
倍压整流本来带载能力就比较差。

网友D:
加大电容

网友E:
你的倍压电路做得不够好!

网友F:
用boost电路吧,

控制芯片用3842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