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单片机5伏稳压电源

楼主(2007-03-23):
   本人从网上查了,一些关于5伏电源的设计及制作,感觉性能不是太好,麻烦大家有谁作5伏电源有较高经验的经赐教。
    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就行了。或者直接卖5V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嗯。7805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USB偷电。

网友C:
使用USB供电要注意限流

现在很多主板(包括某些著名的一线大厂)USB的复位保险有问题,会导致南桥烧毁,如果你无法保证你的主板是否安全可靠的保护,还是少用USB供电。

网友D:
买个9V的电源头,后级加个7805就可以了

当然了,也有些卖的里面就有7805,直接输出稳定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