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开关电源,输出的尖峰脉冲如何解决?

楼主(2007-03-23):
做了一个DC-DC开关电源,采用PWM控制的BUCK电路,输入27.6V,输出20~27V,电流1.5A,在加上模拟负载后(9欧电阻),MOS管的D极的PWM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沿各有5.8V的尖峰脉冲,在输出端(滤波后)的电压上有1.7V的尖峰纹波,请教专家,我该如何解决呀?急!!!!

网友A:
最好贴图上来

楼主:
以下是波形,还请各位专家多帮帮忙分析一下

MOS管的波形如图1,

电源输出的波形如图2

楼主:
怎么看不见图片呀?怎么贴图呀?

怎么看不见图片呀?怎么贴图呀?

网友B:
是啊,看不到图

不过输出电压在27V时,输入有点低。当然,要看你具体用的什么电路

楼主:
我用的基本降压电路

通过单片机的PWM来控制MOS管的开关,实现降压输出。

楼主:
上图是输出端的波形,这是MOS管的波形

上图是输出端的波形,这是MOS管的波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5192156137.jpg

楼主:
输出端波形

输出端波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519248748.jpg

网友C:
储能电感量多大?输出滤波电容多大?频率多少?

网友D:
注意部线

一:BUCK部线原则网上**很多 可以搜索一下
二:续流二极管两端并接RC串联网络
三:如果还不行或者你用的电容太差,可适当增加MOSFET栅极电阻阻值。此举会降低转换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