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做12v直流输入,atx标准输出的电源模块?

楼主(2007-03-29):
请问:怎么做12v直流输入,atx标准输出的电源模块?我硬是脑袋憋大了,都憋不出来,有没有那位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我想这样可以不?

用两片494,第一级升压,把12V升到一定数值的直流电压,然后再用标准ATX方案,得再用一片494,用双管正激或半桥拓扑应该都可以的。
第一级用推挽或半桥应该都可以,这么低电压,用推挽较好。

我也是开关电源初学者,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能不能再具体点呢?494升压没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