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正负15V/2A电路问题,请各位朋友帮忙

楼主(2007-03-31):
我目前要做一个双路输出正负15V/2A的开关电源....
我考虑别人意见,得到的想法如下:
我先绕-15V的线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绕15的线圈...如下变压器示意图
+15V    整流输出  LC滤波....

地      GND

-15V    整流输出

在这里,地相当中心抽头,我的反馈电路取+15V,这样当反馈改变+15V达到稳定时,通过线圈耦合使-15V得到调整....即达到正负输出都稳定的效果....

大家认为我这个想法如何,请帮忙分析,如有问题还请纠正,谢谢各位....
以前我做的双路输出都是正输出的,采用双路回馈...现在主要是有一路是负压,在反馈控制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A:
不行的,没反馈的那路必然会电压不稳

PWM是通过调整能量传输比来调整输出的,理论上同样的线圈会得到相同的功率,但负载不同相同功率下获得的端电压是不同的。

而且你的绕线方法也不正确

网友B:
双路串联不就有+ -电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