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下降那么厉害??????

楼主(2007-03-31):
是这样的:我有一变压器是双线并绕中心抽头的,8V/2.5A--0V--8V/1A的,接入电路整流滤波后接7805,7905,但是很奇怪的是7805进入端只有7.2V了,输出只有4.2V了,(负电压7905正常),去掉液晶负载后,7805输入是11.2V,输出是5.06V,难道是负载太大?但是我电路中只有5V供电,从7805后端测量电流为490MA的电流呀,如是怀疑变压器的质量.如是将一几只水泥电阻并起来接到变压器输出8V/2.5A的,电流测量达到了2.5A,电压也是8.2V.再测试8V/1A的也正常.那么电压为什么会将那么多?我将滤波电解电容由470U换为1000U后,7805输入边为8.2V,输出为4.8V.还是没有到5V,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我看那变压器的内部铜丝很细的,是变压器原因,还是后面的电路问题?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估计你的负9V也接入了反馈

负电压负载轻,先达到9V就让占空比下降,结果正电压也跟着降下来了

楼主:
是这样的

其实我电路中的AD基准和模拟电压用的是正负2.5V,所以就用到了负电压,但是我用开关电源正负12V/0.3A的接是正常

网友B:
应该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加大滤波电容到2200uF
7805输出490mA电流过大,建议换电流更大的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