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220V 300W的逆变电源采用什么方案较好

楼主(2007-04-04):
如题,请大虾们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A:
建议:参考汽车放升压电路

楼主:
能推荐一款芯片型号或相关电路吗?

谢谢!

网友B:
我这里就有现成的图片

网友C:

48V转220V 300W的逆变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啊?交流可以参气车逆变器,上面的芯片大部分都是用,
升压采用:3525
50HZ采用:556+4013
保护采用:339/393

网友D:
我也在做,我是用MCU实现控制的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复!

我不用mcu,那样事更多,我想用模拟电路来实现。但是现在那种方法做出来有一些缺点,对于音响设备来说会失真,我想改用另一种方法做,就是用模拟的方法,加点一些必要的芯片来做。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