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合并问题

楼主(2007-04-05):
  我有两台交流250V转直流24V的逆变电源,我想合并起来用,能否通过一个电感输出?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网友A:
交流250V转直流24V的逆变电源

交流250V转直流24V,就不是逆变电源了吧?

两台电源合并用,是要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合并

你说想用两个做个备份呢,还是其他母的,如果是备份,使用二极管合路就OK了!